请问PADS如何测量焊盘到线、到焊盘的间距?

楼主(2022-03-03):
请问pads可以像cadence一样方便测量焊盘到线、到焊盘的中心距和边缘距吗?

网友:
直接就可以量啊!

网友:
使用快捷键“q”直接测量咯,要不就设计网格来计算。

网友:
不能测量边缘到边缘的距离,其他的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用快捷键“q”直接测量咯,要不就设计网格来计算

网友:
边缘到边缘可以用Alt-V-L(一个一个按),也能直接在菜单栏选择:查看-安全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