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上的污垢用什么清洁剂清洗?

楼主(2022-03-03):
pcb线路板上的污垢用什么清洁剂清洗?

网友:
有专门的清洁电脑产品或者电路的清洁剂,一般都是泡沫的。

网友:
用海绵蘸甲醇清洗

网友:
生产线路板的厂家一般使用洗板水之类的专业环保型清洗剂,如果是自己家里的电器的话那买一瓶家用电器清洗剂就可以了。

网友:
酒精或者香蕉水都可以

网友:
用酒精或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