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里能实现动态模拟吗

楼主(2022-03-03):
    像模拟轴承在转动时的发热情况的

网友:
    这数据旋转,与热分析的结合,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属于冲击载荷的,ansys能分析的。
    两个相同的力作用的话,时间短和时间长,作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属于动力学的问题了,涉及到物体的惯性和刚度,应力在物体内部的传递(应力波)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情况下,不单跟力的大小有关,还和时间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