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单片机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2-03-03):
    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随之诞生,但是在它们背后都是一些简单的物理原理,那么下面就关于单片机原理图一起来看看单片机的相关内容吧。
    单片机原理图
    单片机概述
    单片机最小系统,或者称为最小应用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对51系列单片机来说,最小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单片机、电源、晶振电路、复位电路。
    单片机原理

    单片机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寄存器三大部分构成。其中,运算器由算术逻辑单元(ALU)、累加器、寄存器等构成,首先累加器和寄存器向ALU输入两个8位源数据,其次ALU完成源数据的逻辑运算,最后将运算结果存入寄存器中;控制器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发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等构成,是一个下达命令的“组织”,用于协调整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运作;寄存器主要有累加器A、数据寄存器DR、指令寄存器IR、指令译码器ID、程序计数器PC、地址寄存器AR等。

    在微处理器内部运算器、控制器、寄存器之间是相互连接的,由控制器向各部分发布操作命令,运算器接到命令后进行相应运算,并将运算后结果存入相应的寄存器中。

    注:上图中/EA(31引脚)也可直接连接电源VCC,2k电阻可去除。
    51单片机最小系统
    51单片机原理图
    1、时钟电路51 单片机上的时钟管脚:XTAL1(19 脚) :芯片内部振荡电路输入端。XTAL2(18 脚) :芯片内部振荡电路输出端。
    2、复位电路在单片机系统中,复位电路是非常关键的,当程序跑飞(运行不正常)或死机(停止运行)时,就需要进行复位。MCS-5l 系列单片机的复位引脚RST( 第9 管脚) 出现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时,单片机就执行复位操作。如果RST 持续为高电平,单片机就处于循环复位状态。
    3、EA/VPP(31 脚) 的功能和接法  51 单片机的EA/VPP(31 脚) 是内部和外部程序存储器的选择管脚。当EA 保持高电平时,单片机访问内部程序存储器;当EA 保持低电平时,则不管是否有内部程序存储器,只访问外部的存储器。

    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介绍:

    1. 51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电路的极性电容C1的大小直接影响单片机的复位时间,一般采用10~30uF,51单片机最小系统容值越大需要的复位时间越短。

    2.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Y1也可以采用6MHz或者11.0592MHz,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更高频率的晶振,51单片机最小系统晶振的振荡频率直接影响单片机的处理速度,频率越大处理速度越快。

    3. 51单片机最小系统起振电容C2、C3一般采用15~33pF,并且电容离晶振越近越好,晶振离单片机越近越好4.P0口为开漏输出,作为输出口时需加上拉电阻,阻值一般为10k。

    设置为定时器模式时,加1计数器是对内部机器周期计数(1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振荡周期,即计数频率为晶振频率的1/12)。计数值N乘以机器周期Tcy就是定时时间t。

    以上就是关于单片机原理图的相关内容的介绍啦,现代社会的发展的确是非常快的,所以新事物的诞生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朋友们一定要去多多了解,跟上时代的步伐。

网友:
    晶振在放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单片机旁边

网友:
    单片机不管在pcb还是在原理图中必须放在中间

网友(2023-06-27):
    我不懂硬件,请问一下单片机中像P3.0/RXD(10脚)是表示这个引脚有两种功能吗?两种功能如何切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