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自偏置区导通电阻是指什么?

楼主(2022-03-03):
三极管自偏置区导通电阻是指什么?

网友:
    就是上“偏流电阻”。基极接一只电阻到电源,pnp管接电源正极;npn管子接负极。电阻的大小看集电极电流大小而定。根据需要有时还要用到下偏流电阻。

网友:
    三极管设置基极偏置电阻,简单的讲就是让三极管进入放大区域,因为三极管(硅管)进入正常放大工作是需提高至门电压的(0.6伏左右),如果没有设置基极偏置电阻,0.6伏左右以下输入信号将不会使三极管有效放大(拒之门外),输出端就得不到这些信号,三极管只能放大0.6伏左右以上信号,从而三极管输出端得到的信号会严重失真。

网友:
    基极加了上下偏置电阻,使得三极管(硅管)基极稳定加上了0.6伏左右的门电压(使三极管始终处于放大状态),这样输入端的微弱信号也能得到有效放大,输出端得到的放大信号失真度可以降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