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涉及的关键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2-03-03):
    物联网所涉及的关键技术有哪些?都应用在哪些方面?

网友:
    物联网是一个集合,而旗下各类传感器(射频识别等传感技术)、各类有/无线传感网络、智能联动等技术才是物联网的根本。

网友:
    传感技术同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一起被称为信息技术的三大技术。从仿生学观点看,如果把计算机看成处理和识别信息的“大脑”,把通信系统看成传递信息的“神经系统”的话,那么传感器就是“感觉器官”。微型无线传感技术以及以此组件的传感网是物联网感知的重要技术手段。

网友:
    RFID是一项利用射频信号通过空间耦合(交变磁场或电磁场)实现无接触信息传递并通过所传递的信息达到识别目的的技术。和传统的条形码相比,RFID 可以突破条形码需人工扫描、一次读一个的限制,实现非接触性和大批量数据采集,具有不怕灰尘、油污的特性; 也可以在恶劣环境下作业,实现长距离的读取,同时读取多个卷; 还具有实时追踪、重复读写及高速读取的优势,此特性让其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

网友:
    射频,传感器,传输技术,信息融合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