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ORA SX1278芯片如何实现点对点唤醒?

楼主(2022-03-03):
最近在使用sx1278芯片,实现了其中的前导码唤醒,然后接收数据。但是如果手册里面只提到可以设置前导码的长度,没提到前导码的数值。也就是说如果一台设备在发送数据,附近所有的设备都会被唤醒,这样就导致设备功耗急剧提高。有没有办法实现点对点唤醒啊?

网友:
是的,所以需要计算好时间。

网友:
小菜鸟报道,搭车同问

网友:
如果发射端发射的讯号时间刚好都落在模块睡眠的时候不就永远无法唤醒了吗?

网友:
是模块自动定时唤醒,然后在唤醒期间,接收数据包,如果数据包符合唤醒条件,就继续保持唤醒,否则进入睡眠。

网友:
前导码的话会把所有设备都唤醒的,我做过一个项目是低功耗自动睡眠唤醒,然后唤醒后根据发送的命令判断执行,不是的话继续睡眠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