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导出BOM表出错

楼主(2022-03-03):
AD17在win10系统下,导出BOM表出错,显示FaiLED to create excel file. 有人遇到吗?怎么处理?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只要重装altium就会这样。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了。但还是没有解决,64位的系统就出现。没办法只能用32位。

网友:
请问Microsoft版本是多少?

网友: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ad 试试,我的office2007解决了。

网友:
因为安装了精简版的Office,只要重新安装完整版的Office,问题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