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FPC底片变形有哪些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03):
修正FPC底片变形有哪些方法及注意事项?

网友:
剪接法剪接时应尽量少伤导线,不伤焊盘。拼接拷贝后修版时,应注意连接关系的正确性。

网友:
改变孔位法需注意采用编程仪放长或缩短孔位后,对超差的孔位应重新设置。

网友:
在通风及黑暗的环境下晾挂底片,避免及污染。确保晾挂处与作业处的温湿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