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解读器的LF, HF, UHF都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22-03-03):
射频解读器的LF, HF, UHF都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和我们听的收音机道理一样,射频标签和解读器也要调制到相同的频率才能工作。LF, HF, UHF就对应著不同频率的射频。LF代表低频射频,在125KHz左右,HF代表高频射频,在13.54MHz左右,UHF代表超高频射频,在850至910MHz范围之内。

网友:
    LF 低频 30~300kHz
HF 高频 3~30MHz
    UHF 特高频 300~30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