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应用Ansys进行仿真分析时,单元类型根据什么设定?

楼主(2022-03-03):
应用Ansys进行仿真分析时,单元类型根据什么设定??有没有比较系统的手册可以查询?

网友:
不同的单元有不同的节点数,功能也不同。实际上单元非常多。在文库里搜索,ansys单元手册可以有每个单元详细的介绍

网友:
结构的不同,计算目标的不同就要选择不同的单元。比如,如果你要是计算一个梁,就可以用梁单元,比如beam188;但是如果这个梁是由两个不同的梁接在一起,你想考虑它们之间接触的影响,梁结构就要用实体单元,比如solid185,其中接触面上就要加上有计算接触功能的单元,比如TAGE170和CONTA174。

网友:
有时候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的单元去计算,计算的速度与精确度不同。比如转子,用实体和梁单元都可以计算,梁单元模型单元的个数就要少得多,但是梁单元简化了很多结构,可能不如实体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