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架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3):
ARM 架构是什么意思,还有其他的架构?

网友:
架构是很多的,主要区别是哪个公司出的,用什么指令集,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arm用了risc指令集,损耗低,执行效率高,但性能不高,适合需要低功耗的嵌入式设备。intel家x86用的cisc指令集,功耗高,功能丰富,适合多媒体应用。ibm的power架构和oracle-sun的sparc架构,risc指令集,适合有巨大并行计算需求或者并发请求的应用。

网友:
ARM架构(过去称作进阶精简指令集机器(Advanced RISC Machine),更早称作Acorn RISC Machine)是一个32位元精简指令集(RISC) 中央处理器(processor)架构,其广泛地使用在许多嵌入式系统(embedded)设计。由于节能的特点,ARM处理器非常适用于移动通讯领域,符合其主要设计目标为低耗电的特性。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arm就是那个和苹果M1一样架构的`简单点就是和手机处理器架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