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中怎么修改单个焊盘的大小?

楼主(2022-03-03):
allegro PCB editor中怎么修改单个焊盘的大小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

    可以把封装导出来,修改焊盘,然后update symbol。

网友:
    如图所示修改。又看了一下问题,原来是要修改单个,那这个方法就不行了。应该只能另存文件重新放置pin了

网友:
    1、定义过孔,当然过孔得先做好。
    2、选setup->constraints->physical
    3、点击表格后面的vias
4、弹出edit
via
list后选择左边做好的via过孔,点ok;
5、在画线的过程中双击鼠标左键换层就自动加上定义的过孔了(要保证options下面的via里有定义好的via)。
如果想整块板放置via,可以在place->via
    arrays下面进行。
如果想放单个via在铺铜层,那么可以用add
    connect(f3)双击铺铜也可以放上via。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根本的办法是 导出库 打开dra文件修改焊盘,如果只是暂时性的修改的话 增大的话 可以手动在solder层里面自己画一个比原来大的面就好,如果是变小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建议导出DRA后,在封装中修改,在PCB中修改的话,会统一一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