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三极管放电电路分析

楼主(2022-03-03):
这里有几个地方不太解,一个是R4  R1  的作用,我个人理解是R4应该是在电容充电的时候防止基级反向电流过大击穿,R4的作用不太明白,还有为什么R4要选10k.

网友:
    R1是限流作用,防止大电流烧坏Q1,R4是下拉电阻,给基极一个稳定的电平状态,选10K是高电平进来时与R4分压后还是高电平,取小了分压后电压低了Q1会无法关闭

网友:
    我觉得R4是基极限流电阻,R1是让Q1在按键松开是导通的

网友:
    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有耦合电容(因为工艺上的问题) 当开关关断R1与耦合电容 R4会有一个回路,起到泄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