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

楼主(2022-03-03):
pads在Layout时布线之后,我都已经保存了,关闭之后,再进去的时候怎么所有的布线都没有了。什么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
是在布线的时候翻转板子布线,然后再翻转回来所有的线就都没有了。这是什么问题,刚开始用这个软件

网友:
所有的布线都没有了

这个不是保存的问题,,检查“反转翻转板子”操作的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感觉操作问题,翻来翻去是啥操作??

网友:
    没安装成功

网友:
    確定是否儲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