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如何转成Allegro PCB设计

楼主(2022-03-03):
    求助:哪位大神会将mentor xpedition PCB设计文件转成 allegro 文件?

网友A:
    转为ALLEGRO容易,论坛上很多这个方法,难点在于设计完还要转回M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为ALLEGRO容易,论坛上很多这个方法,难点在于设计完还要转回MENTOR

    求指导,如何能方便快捷转成Allegro,转成功就行,不用往回转。谢谢。

网友:
    好像是PADS直接导入MENTOR,然后导出ASC码,ALLEGOR导入ASC就可以了
网表需要用三方导入,不然怕网络错误
    方法和AD转ALLEGRO差不多,论坛大神有教程,去搜索下

网友B:
    转出易,转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出易,转入难

    现在的问题就是mentor转Allegro难。求助论坛看有没有大神有高级的办法。

网友(2023-10-12):
    有大神支招吗

网友(2025-11-03):
    同问?怎么转啊?

网友:
    有需要可以找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