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480的应用电路问题

楼主(2022-03-03):
在实际调试中:在J2接口接上激光器后无输出电流,由于初次设计DC-DC降压电路和使用MP2480芯片,不知道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调试中有尝试去掉负载端并联电阻R5,任然无输出。 并且在给TL431提供供电后(5V输入或24V输入)后,LDO的输出会被拉高到10V左右,无法分析出具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点评):
这个图哪来的,感觉问题很多啊

网友:
可以调节R4电阻数值大小,满足输出要求。

网友:
检测一下J2端是否有电压输出,关键激光器电源要有电压输出提供,才能够判定激光器是否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