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走线有时卡顿黑屏一下

楼主(2022-03-03):
用的是win10新电脑,pads9.5走线有时会卡顿黑屏一下,那位大侠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个可以是硬件或是驱动的问题,内存条,显卡,或是驱动。还有可能你电脑带不起pads,这个概率不高……还有可能有别的软件在后台搞鬼,比如360之类的,还可能是你因为你电脑有双显卡系统设置导致的自动切换增强性能

网友:
升级显卡驱动重启看看

网友:
配置行不等于兼容性好,黑屏一下会经常的吗还是偶尔一下,黑屏出现后是否有刷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