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成AD后没有元件值

楼主(2022-03-03):
如题在使用allegro转成AD后没有元件值,我的转换方法是:allegro 16.3---->pads LX2.3转成POWER 3.0格式---->AD14导入

在AD里打开只显示元件的位号没有对应的元件值,allegro原文档是有元件值的。

网友:
只要是网表导入到PCB中,器件都是在后台显示,需要指定元器件封装库,然后手动放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