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做好PCB后如何一次性更改焊盘的大小?

楼主(2022-03-03):
麻烦问下做好PCB后如何一次性更改焊盘的大小?

网友:
选择焊盘后,属性,可以进行同类型过孔的批量更改啊。

网友:
    把器件封装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1.先选择好你想要修改成一样的焊盘 2.点鼠标右键-〉pad stacks..... 3.在ADD,DELETE下面找到到assign to all selected pins 后面打上勾就是对你所选择的焊盘进行更改。

网友:
    改好焊盘,全局,选择好复制属性,在选择你要修改层面单击KO就改好了。跟元件属性一样的。

网友:
    PADS可以的,能够全部选中修改。

网友:
    双击焊盘,设置中点global,修改大小后点确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