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时钟一般是哪里来的?

楼主(2022-03-03):
FPGA中的时钟一般是哪里来的?

网友:
    FPGA的时钟来源于外部晶振。PCB板上一个独立的元器件。

网友:
    FPGA时钟是有上限的,倍频后一般最快几百兆,这和你综合出来的电路有关系,当然和FPGA本身也有关系。输入时钟一般比较低,这样电磁干扰较弱,倍频肯定是有限制的,不合适的时候软件会给出报错。

网友:
    一般来源于外部的晶振

网友:
    用钟振,FPGA一般内置变频模块,再变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