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使用过移远GNSS模块L86的同学?室内定位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2-03-03):
目前使用的是S1216F8-BD定位模块,在室内根本无法定位,所以需要更换一款能够在室内定位的模块。 请问有没有使用过移远GNSS模块L86的同学?室内定位效果怎么样?看它的说明:在室内信号弱的情况下也能快速定位。有其他室内定位模块推荐吗?

网友:
如果有人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么潜艇通信联络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GPS接收卫星信号才能工作,室内信号弱或无信号,再尖端设备也白废。

网友:
室内定位属于北斗/GPS弱信号条件,目前任何BDS/GPS芯片及模块在弱信号条件下都不可能快速定位,就算定位,精度也很差,室内定位有专门的室内定位技术,和GPS/BDS定位是相辅相成的,你主要是做什么产品?

网友:
GPS接收卫星信号才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