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2004如何转化成PDF 格式?

楼主(2022-03-03):
买了一个单片机开发板,想把原理图打印出来,电路图是用dxp 画的,转成PDF 才能打印,要不然无法打印,求指导。

网友:
1,新建一个word文档,然后在pcb版图,在word文档里粘贴,把word文档取个文件保存下来。
2,打开pdf软件,比如Adobe Reader X ,然后点击软件上面的 “文件”按键,点击“创建pdf”,选择“从文档。。。”,选中你刚刚保存的word文档,打开,软件就会帮你将word文档转换为pdf文档,然后保存。这样你的pcb版图就变成了pdf文件格式。

网友:
虚拟打印机

网友:
下载一个虚拟PDF打印机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一个PDF虚拟打印机,点打印的时候选择虚拟打印机,点确定打印后就可以生成PDF文件,用起来很方便。 也可以点File〉Smart PDF来生成PDF文件而且还是带网络的,但这个命令不知道在DXP2004这个版本里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