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选用经验和技巧

楼主(2022-03-03):
    晶体管的选用经验和技巧

      晶体管的品种繁多,不同的电子设备与不同的电子电路,对晶体管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不同用途,不同类型的晶体管。
 1.一般高频晶体管的选用  一般小信号处理(例如图像中放、伴音中放、缓冲放大等)电路中使用的高频晶体管,可以选用特征频率范围在30~300MHZ的高频晶体管,例如3DG6、3DG8、3CG21、2SA1015、2SA673、2SA733、S9011、S9012、S9014、S9015、2N5551、2N5401、BC337、BC338、BC548、BC558等型号的小功率晶体管,可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晶体管的材料与极性,还要考虑被选晶体管的耗散功率、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反向电压、电流放大系数等参数及外地人形尺寸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2.末级视放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应选用特征频率高于80MHZ的高频晶体管。

    21in(in=0.0254m)以下的中小屏幕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750m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200V,一般可选用3DG182J、2SC2229、2SC3942等型号的晶体管。

    25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末级视放输出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5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300V,一般可选用3DG182N、2SC2068、2SC2611、2SC2482等型号的晶体管。

    3.行推动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推动管,应选用中、大功率的高频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1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150mA,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250V。一般可选用3DK204、2SC1569、2SC2482、2SC2655、2SC2688等型号的三极管。

    4.行输出管的选用  彩色电视机中使用的行输出管属于高反压大功率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应大于或等于1200V,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或等于3.5A(大屏幕彩色电视机行输出管的耗散功率应大于或等于60W,最大集电极电流应大于5A)。

    21英寸以下小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869、2SD870、2SD871、2SD899A、2SD950、2SD951、2SD1426、2SD1427、2SD1556、2SD1878等型号的晶体管。

    25英寸以上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管可选用2SD1433、2SD2253、2SD1432、2SD1941、2SD953、2SC3153、2SD1887等型号的晶体管。

    5.开关三极管的选用  小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低于100V,耗散功率低于1W,最大集电极电流小于1A,可选用3CK3、3DK4、3DK9、3DK12等型号的小功率开关晶体管。

    大电流开关电路和驱动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最高反向电压大等于100V,耗散功率高于3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5A,可选用3DK200、DK55、DK56等型号的大功率开关晶体管。

    开关电源等电路中使用的开关晶体管,其耗散功率大于或等于50W,最大集电极电流大于或等于3A,最高反向电压高于800V。一般可选用2SD820、2SD850、2SD1403、2SD1431、2SD1553、2SD1541等型号的高反压大功率开关晶体管。

    6.达林顿管的选用  达林顿管广泛应用于音频功率输出、开关控制、电源调整、继电器驱动、高增益放大等电路中。

    继电器驱动电路与高增益放大电路中使用的达林顿管,可以选用不带保护电路的中、小功率普通达林顿晶体管。而音频功率输出、电源调整等电路中使用的达林顿管,可选用大功率、大电流型普通达林顿晶体管或带保护电路的大功率达林顿晶体管。

    7.音频功率放大互补对管的选用  音频功率放大器的低放电路和功率输出电路,一般均采用互补推挽对管(通常由1只NPN型晶体管和1只PNP型晶体管组成)。选用时要求两管配对,即性能参数要一致。

    低放电路中采用的中、小功率互补推挽对管,其耗散功率小于或等1W,最大集电极电流小于或等于1.5A,最高反向电压为50~300V。常见的有2SC945/2SA733、2SC1815/2SA1015、2N5401/2N5551、S8050/S8550等型号。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具体要求而定。

    后级功率放大电路中使用的互补推挽对管,应选用大电流、大功率、低噪声晶体管,其耗散功率为100~200W,集电极最大电流为10~30A,最高反向电压为120~200V。常用的大功率互补对管有2SC2922/2SA1216、2SC3280/2SA1301、2SC3281/2SA1302、2N3055/MJ2955等型号。

    8.带阻晶体管的选用  带阻晶体管是录像机、影碟机、彩色电视机中常用的晶体管,其种类较多,但一般不能作为普通晶体管使用,只能“专管专用”。

    选用带阻晶体管时,应根据电路的要求(例如输入电压的高低、开关速度、饱和深度、功耗等)及其内部电阻器的阻值搭配,来选择合适的管型。

    9.光敏三极管的选用  光敏三极管和其它三极管一样,不允许其电参数超过最大值(例如最高工作电压、最大集电极电流和最大允许功耗等),否则会缩短光敏三极管的使用寿命甚至烧毁三极管。

    另外,所选光敏三极管的光谱响应范围必须与入射光的光谱牧场生相互匹配,以获得最佳的响应特性。

网友:
    一般选用晶体管要选用小信号处理电路中的高频晶体管

网友:
    任何器件进行选型是都要严格选型

网友:
    晶体管选用时根据所需要的特性进行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