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选型应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22-03-03):
自恢复保险丝选型应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
电路中,串联pptc元件两端的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
电路在负载短路时,电路中的故障电流增大至多大时,会导致电路或电路中的其它元件损坏?

网友:
电路的环境温度多大?

网友:
电路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流经pptc元件的平均电流值是多少?

网友:
电路工作时间的长短?(电路是长时间连续性工作,还是间断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