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精细化管理从哪里先入手啊?

楼主(2022-03-03):
我在的是一个传统老国企,现在要推行精细化管理、精益化生产,最好下从哪里入手,成功率高些?

网友:
1、首先需要对所有员工进行一次精细化生产管理的培训,这个很重要,也就是从思想上大家首先要统一,然后才可以继续做事情;
2、如果说要给所有员工进行精细化生产管理的培训,老师的选择很重要,所以你们可以和当地的咨询公司联系,请一个有经验的老师,目前全国这个方面的老师有那么几个还不错;培训完毕以后,根据老师或专家的意见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提高执行力并落实就可以啦;
3、实际上,精细化生产管理首先需要从生产现场做起,一般有五个步骤,分别是6S生产现场管理→生产效率管理与IE应用→现场质量管理与QCC应用→现场成本管理与控制→PMC(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
4、以上的五个内容中,每个内容正常的推广与应用时间大约为1个月到2个月,整个实施下来大约需要一年。

网友:
准确而科学的讲,是从顶层设计开始。没有顶层设计的管理,是杂乱无章的,是没有结果的,也是不严谨的。所以,做好了顶层设计,才是做好精细化管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