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和wifi模块实现通讯?

楼主(2022-03-03):
单片机怎么和wifi模块实现通讯?

网友:
    其实wifi模块和单片机的通讯比较简单,主要利用了wifi模块的串口 (VCC 、RX、TX、GND),wifi模块的作用就是将串口转化成无线wifi信号。

网友:
    一般模块是串口、SPI或IIC通信接口和单片机相连

网友:
    制造模块的人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只是根据具体模块选择适合你的控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