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ARM9的GPIO口检测高低电平

楼主(2022-03-03):
怎么用ARM9的GPIO口检测高低电平 编程的话这个程序是写在gpio驱动里 还是写在应用程序里啊?比如用 GPG13来读取电平状态 具体程序又怎么实现呢? 谢谢了

网友:
驱动。然后通过来水ioctrl或者read的形式来返回给应用

网友:
先确保对应的IO有驱动,再APP里,open设备,IOCTRL/REA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