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是不是都是什么门电路就是MOS管做的吗

楼主(2022-03-03):
芯片是不是都是什么门电路就是MOS管做的吗

网友:
芯片是门电路的集成,但不一定需要MOS管

网友:
    用以实现基本逻辑运算和复合逻辑运算的单元电路称为门电路。常用的门电路在逻辑功能上有与门、或门、非门、与非门、或非门、与或非门、异或门等几种。
各种不同的门电路共同组成数字电路,实际上,我们使用的电脑中的所有集成电路(包括CPU、内存、芯片组芯片等)都是大规模的数字电路。离开了门电路,机器的计算、判断统统无从谈起。
    MOS管一般又叫场效应管,与二极管和三极管不同,二极管只能通过正向电流,反向截止,不能控制,三极管通俗讲就是小电流放大成受控的大电流,MOS管是小电压控制电流的,MOS管的输入电阻极大,兆欧级的,容易驱动,但是价格比三极管要高,一般适用于需要小电压控制大电流的情况,电磁炉里一般就是用的20A或者25A的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