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和普通CPU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3):
请问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的就是ARM吗?ARM版的win8可以运行原本在win7上可以运行的程序吗?它们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ARM的CPU不用散热?

网友:
1、arm公司全称是Advanced RISC Machines, 意即高级精简指令集机器。ARM是微处理器设计厂商,主要是设计arm处理器的标准,提出arm指令集,再将arm架构授权给如高通,三星,德仪等芯片商生产arm处理器,自己根本就不生产cpu!!!!
生产的是mali系列gpu!!三星i9100的gpu就是mali系的

2、win8分ARM版和x86版。win8 ARM版是指可以运行在ARM架构平台上的win8系统,叫win rt,不能运行目前已有的任何x86程序,包括目前win7上的程序!!!!只能运行特别为之开发的metro应用;
x86版就是指运行在电脑上的版本,叫win8 pro,不仅能运行已有的windows程序,还能运行metro程序。

3、如果移动设备是采用ARM架构的,也可以通过模拟器或虚拟加载运行windows,如hd2,n900就能安装win95,问题是由于arm架构的指令集arm是属于risc,精简指令集,只有cisc全指令集的20%,和windwos的x86采用cisc比,有很多指令和功能无法使用。所以要使arm完善运行win就必须修改windows。

4、不是ARM的CPU不用散热,而是它的功耗低,因为它的架构和x86的不同。
arm的功耗一般在500mw到1.6w之间,而我们目前电脑cpu一般在40-60w左右,最低的intel 2600也在3.5w。
一块1500mah的手机电池,能给1.6w的arm处理器工作5小时,而只能给40w的intel处理器运行12分钟。
所以只要你想像一下电脑处理器100分之一到25分之一的发热量,就是arm处理器的热量,你就知道arm处理器需不需要散热量。

网友:
    1、ARM有两个定义,第一,一个名为ARM的生产CPU的公司(类似于Intel);第二,ARM公司生产的CPU成为ARM处理器(正如Intel生产的CPU称为Intel处理器一样)

    2、win8分ARM版和x86版。win8 ARM版是指可以运行在ARM架构平台上的win8系统;x86版就是指运行在目前PC机上的版本

    3、如果移动设备是采用ARM架构的,那么win8要想在它上面运行就必须用ARM版的win8;由于目前还未听说win7的ARM版,所以ARM版的win8不能运行win7上的程序,因为它们的硬件平台不同。

4、不是ARM的CPU不用散热,而是它的功耗低,因为它的架构和x86的不同,具体怎样的我也不清楚。真是由于ARM的功耗低、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