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下载模式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呢

楼主(2022-03-03):
FPGA的下载模式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大概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是主动配置和被动模式,一个是串行模式和并行模式,其他还有JTAG模式。主动就是FPGA产生时钟和控制信号从外置存储器读取配置数据,被动是外部CPU产生控制信号送数据给FPGA。串行和并行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不同的芯片有所不同,有直接烧录到flash去的,有下载到ram去的。下载到ram的断电就没有了

网友:
比较基本的用法是主串模式,用户自己不用操心,用的也都是FPGA的专业引脚。如果配置数据需要加密,也有被动模式,配置数据从CPU的程序文件中读取送过来,设计不容易被仿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