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分X电容和Y电容

楼主(2022-03-03):
    X电容和Y电容
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一般统称为Y电容。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亚热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之为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波电流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电容,除了电容耐压无法满足标准之外,纹波电流指标也难以符合要求。

    X电容:主要是用在L和N之前的电容。
Y电容:用于L和G或N和G地间。
    上述的两个电容类型用在器具的话,都必须要有认证才可。

根据IEC 60384-14,X电容主要分为三类:
分类         使用时的峰值脉冲电压     应用范围
    X1          >2,5KV and <=4,0KV    高脉冲时使用
    X2          <=2,5KV               一般用途
    X3          <=1,2KV               一般用途

    Y电容主要分类四类:
    分类      额定电压范围           耐久性测试前的峰值脉冲电压
    Y1        <=250V                   8,0KV
Y2        >=150V and <=250V        5,0KV
    Y3        >=150V and <=250V        none
Y4        <150V                    2,5KV

网友:
    X电容与Y电容的作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在于他们的接法。可分以下两点:X电容不接地线,Y电容一定有接地线;多数X电容是方型盒状的,Y电容是圆片瓷介。

网友:
    X,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
    安规电容的应用是十分广泛,广泛应用于小家电产品、电源产品、机电马达,LED灯饰、充电器、不间断电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