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设计个电路

楼主(2022-03-03):
    求大佬帮忙设计下电路,STM32控制Ctrl引脚上电即可让这个DCDC模块工作(因为单片机也是是用的这个模块供电),电路可以用单片机控制该模块不工作。

网友:
    加个LDO给MCU,不从这个模块引出

网友:
    “STM32控制Ctrl引脚上电即可让这个DCDC模块工作”----
    STM32控制这个DC-DC工作,然而单片机还是靠这个DC-DC供电。你这不矛盾么?DC-DC没工作之前,单片机哪来的电压,单片机没电压,怎么控制DC-DC工作?

网友:
    你需要先外部供电让,DCDC工作起来,然后给单片机供电,然后用单片机控制DCDC开关,你这缺少其他描述无法精确判断你还有没有其他限制

网友:
    应该是没有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