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选中网络,将所有pin fanout?

楼主(2022-03-03):
    请问怎样将所有接地的pin  一次性全部fanout? 有没有skill能实现啊?

网友A:
    fanout方向是朝左,朝右,朝上,朝下,还是某个45度角?或者有别的策略?思路定了才能去实现。
    说到底,这个不通用,应该目前是没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out方向是朝左,朝右,朝上,朝下,还是某个45度角?或者有别的策略?思路定了才能去实现。
    说到底,这 ...

    最好是根据DRC自动判别方向,那大家都是一个一个加上吗,就是觉得太繁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