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已走好的线怎样调成等距?

楼主(2022-03-03):
    请问用allegro已走好的线怎样调成等距?

网友A:
    软件没有自带这种功能,需要设置好格点,手动移动走线,如果有对应的Skill插件,就可以自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有自带这种功能,需要设置好格点,手动移动走线,如果有对应的Skill插件,就可以自动调整

    手动就太麻烦啦,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写出skill

网友:
    可以去Skill板块找找看,问问版主等几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