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2、PA3给怎样的信号,VOUT能输出50V左右的电压?而且波形可控(脉宽、频率、周期...

楼主(2022-03-03):
PA2、PA3给怎样的信号,VOUT能输出50V左右的电压?而且波形可控(脉宽、频率、周期、幅值等)VO1、VO2是差分信号?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
这个和那个颈部按摩仪差不多 VO1 VO2 就相当于±极 PA0控制MOS管可以升压到50V  100V都没问题 微电流  PA2高电平 VO1+  VO2-  ,PA3 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