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全部改焊盘大小呢?

楼主(2022-03-03):
    altium designer怎么全部改焊盘大小呢?

网友:
    按住Shift+F,点任一焊盘
如全部焊盘都改,则直接点OK,在下一对话框中可直接统一修改焊盘大小了
如只改相同尺寸焊盘,则将X、Y Size设为Same,点OK…………。

网友:
    鼠标选择其中一个你想修改的焊盘,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在“pad shape(all layer)”,“pad x size(all layer)”和“pad y size(all layer)”后面选择“same”,点击“ok”,进入“inspector”界面,修改“pad shape(all layer)”,“pad x size(all layer)”和“pad y size(all layer)”三个值,回车,shift+c取消高亮,这样就将焊盘全部修改了大小。

网友:
    选中某个焊盘,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下有选择,你找找吧,蛮久不用这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