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中信号线不能导弧

楼主(2022-03-03):
最近遇到一个小问题,走线后,在LAYOUT中无法导弧,切换到ROUTER中就可以导弧。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布线时点鼠标右键,选择ADD AR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时点鼠标右键,选择ADD ARC就可以了。

可是点击后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