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粗略估计信号带宽求教~~~

楼主(2022-03-03):
    请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啥经验值假如知道一个信号速率然后预估出它的带宽???

网友:
    例如:一个25Gbps的信号周期是40ps 上升时间一般是4ps BW=0.35/4=90GHz 这个90Ghz就是他的模拟带宽,

网友:
    你这里询问的应该是信号的传输带宽吧,一般指的信号上下降沿时间的倒数来确定

网友:
    这个概念出现在高速信号完整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