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怎么做AC IR drop?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2022-03-04):
    cadence怎么做AC IR drop?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用power si可以仿真AC阻抗

网友A:
    Power DC做IR Dr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DC做IR Drop

客户说想随着频率的变化,看压降结果,能做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可以用Speed2000/SystemSI看信号波动对电源的干扰,但也要模型支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可以用Speed2000/SystemSI看信号波动对电源的干扰,但也要模型支持才行

    请问我们做ir drop仿真时 平面电流密度 过孔电流密度的参考值是多少?怎么判断仿真出来的电流密度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