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有没有直接求t检验t值的函数

楼主(2022-03-04):
有直接求t检验 t值的函数吗,如下

网友:
你可以使用ttest函数。[h,sig,ci]=ttest(x,m,alpha,tail)sig为观察值的概率,当sig为小概率时则对原假设提出质疑,ci为真正均值的1-alpha置信区间。
如果求t值,不妨用公式计算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试求t分布的分布函数值或者是分位数吗?有icdf,和cdf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