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硬核和软核处理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4):
FPGA硬核和软核处理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从架构的角度来说,SOPC和SoC FPGA是统一的,都是由FPGA部分和处理器部分组成。在SoC FPGA 中,嵌入的是纯硬件基础的硬核处理器,简称HPS(Hardware Processor System),而SOPC技术中,嵌入的是使用FPGA逻辑资源实现的软核处理器,两者指令集不一样,处理器性能也不一样。

网友:
    硬核处理器的性能要远远高于软核处理器。另外,硬核处理器除了CPU部分,还集成了各种高性能外设,如MMU、DDR3控制器、Nand FLASH控制器等,可以运行成熟的Linux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提供统一的系统API,降低开发者的软件开发难度。而软核CPU虽然可以通过配置,用逻辑资源来搭建相应的控制器以支持相应功能,但是从性能和开发难度上来说,基于SoC FPGA架构进行设计开发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