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何时用离散端口和波导端口?

楼主(2022-03-04):
    我们在做CST仿真天线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用离散端口?又什么时候该用波导端口? 看了大部分例子,在用到微带线或者CPW传输线给天线馈电的时候用的都是波导端口,不懂,请教高手给予解答,谢谢!9 U$ r! i5 U* m

网友:
    看你的结构如何决定使用什么端口比如波导结构通常采用波导端口波导端口有一个局限就是,波导端口必须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否则是加不上端口的折中的作法是做一个转接波导让其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离散端口没这个限制,这是cst固有的问题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结构进行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