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样将sy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double型?

楼主(2022-03-04):
怎样将sy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double型?用solve求解一个方程之后会获得sym类型的数据,但是这种类型的数据不能够直接用于运算,请问一下怎么讲sym类型的数据转换成double型?

网友:
用subs将应该取的值替换出来,如果是字符型的,可以用str2double来转化。

网友:
有问题啊
S=solve('H(1,1)*a+H(1,2)*b=FX(1)','H(2,1)*a+H(2,2)*b=FX(2)',...
    'H(1,1)*c+H(1,2)*d=FY(1)','H(2,1)*c+H(2,2)*d=FY(2)');
在之前就定义了H,FX,FY,但是solve计算出来之后结果为
a =(FX(1)*H(2, 2) - FX(2)*H(1, 2))/(H(1, 1)*H(2, 2) - H(1, 2)*H(2, 1))
怎样直接计算出数字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