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出现font erro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04):
问题描述:使用了正点原子开发一套程序,正常使用。把程序烧录到另一款单片机,基本一样,就是一个芯片正点原子是W25Q128,另一款是W25Q64,然后屏幕就一直显示Font error。感觉像是字库丢失。但是查了一下Q128和Q64的驱动是可以通用的,甚是疑惑

网友:
显然,字库文件是单独烧的。你找找开发板工具里,应该有介绍怎么烧字库。

网友:
开发板说烧录综合实验,烧录之后直接显示Flash error,但是单独烧录开发板的spi flash实验是可以识别成功的,说明芯片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