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阐述一下柔性线路板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3-04):
谁来阐述一下柔性线路板有什么好处?

网友:
可以自由弯曲、卷绕、折叠,可依照空间布局要求任意安排,并在三维空间任意移动和伸缩,从而达到元器件装配和导线连接的一体化。

网友:
利用FPC可大大缩小电子产品的体积和重量。

网友:
FPC还具有良好的散热性和可焊性以及易于装连、综合成本较低等优点。

网友:
柔性线路板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的连接部位,比如手机排线,液晶模组等,相比硬板,它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可以实现弯折挠曲,立体三维组装等好处。一般大部分的软板都要贴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