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ARM微处理器如何选型?

楼主(2022-03-04):
嵌入式ARM微处理器如何选型?

网友:
一个产品的功能、性能一旦定制下来,其所在的应用领域也随之确定,应用领域的确定将缩小选型的范围。

网友:
微处理器自带什么样的资源是选型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网友:
硬件平台要支持OS、RAM和ROM,对资源的要求就比较高。芯片一般都有内置RAM和ROM,但其容量一般都很小,内置512 KB就算很大了,但是运行OS一般都是兆级以上。这就要求芯片可扩展存储器。

网友:
常见的微处理器芯片封装主要有QFP、BGA两大类型。BGA类型的封装焊接比较麻烦,一般的小公司都不会焊,但BGA封装的芯片体积会小很多。如果产品对芯片体积要求不严格,选型时最好选择QFP封装。

网友:
目前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所以在选型时要考虑芯片的可升级性。

网友:
芯片的价格和供货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网友:
作为产品开发,在选型芯片时必须考虑其对软件的支持情况,如支持什么样的OS等。对于已有OS的人们,在选型过程中要考虑所选的芯片是否支持该OS,也可以反过来说,即这种OS是否支持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