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看钻孔文件时,一些超出板框的点是什么?

楼主(2022-03-04):
请问在CAM350看钻孔文件时,一些超出板框的点是什么?

网友:
导入cam350里面看gerber文件的时候,精度不对的情况下,会出现过孔跑到板外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钻孔精度没有设置对的情况。

网友:
好像是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