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和ANSYSworkbenc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4):
ANSYS 和ANSYSworkbench有什么区别,都有哪些方面不同

网友:
ansys是一种经典式有限元操作,而后者就是一种平台型的操作,经典式的什么分析都可以做,但是有些操作做不到平台型,所以后者就没有那些功能了,后者的操作简单一点,界面形式更加明显。内部算法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