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产生一个产生一个±300V的一个方波????

楼主(2022-03-04):
需要 产生一个±300V的一个方波,,,供电有24V 和 ±15V电压,,,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建议

网友:
这个电压太高了   可以采用同步升压变压器

网友:
方波应该还好生成吧,放大用VA吧 ,上晶体管咯

网友:
变压器升压后整流滤波,或者DCDC方式FlyBack产生高压

网友:
电压有点大,可以用直流斩波